[开发工具] Ubuntu STM32工具链安装(搬运属性+半原创)

楼主(2012-08-11):
-------------------------------------------------------------------------------
1. 安装环境
Ubuntu 12.04 32bit版本(64bit不行),中英文都可以。虚拟机下也安装成功过。
-------------------------------------------------------------------------------
2. 工具链安装步骤
2.1 先安装git,命令:sudo apt-get install git
2.2 下载toolchain,命令:git clone git://github.com/esden/summon-arm-toolchain
2.3 安装依赖包,命令:sudo apt-get install zlib1g-dev libtool flex bison libgmp3-dev libmpfr-dev libncurses5-dev libmpc-dev autoconf texinfo
build-essential libftdi-dev
(如果照搬我的说明,依赖包安装不成功,除开zlib1g-dev和libtool,可以直
接复制summon-arm-toolchain/README里的命令)
2.4 进入summon-arm-toolchain目录,建立一个sources文件夹。到我的百度
网盘(http://pan.baidu.com/netdisk/singlepublic?fid=995797_4268735819)里拷贝源码包到sources文件夹。
(直接执行./summon-arm-toolchain,也是从网络上下载binutils这些源码包
,其中gcc-linaro-4.6-2011.10.tar.bz2这个包下载非常缓慢。当然,如果您的
网络不错,可以不用从我的网盘拷贝)
2.5 再执行./summon-arm-toolchain,安装开始。默认的安装目录是~/sat。
可以在命令后跟参数设定安装目录和其它功能  (详见README)。
我的设置是:./summon-arm-toolchain PREFIX=~/stm32_toolchain
OOCD_EN=0
安装目录是~/stm32_toolchain ,OOCD功能关闭(默认是打开的,打开状态

下我没有安装成功,由于是用stlink进行烧写,也就用不上OpenOCD了)
2.6 等待等待......大概30分钟(i3,4G内存,您估摸着做点其它事吧)。开启另
外一个终端,设置一下PATH。主目录下,编辑.bashrc(隐藏文件),文件末
尾加上export PATH=$PATH:~/stm32_toolchain/bin(这个是我的设置)
2.7 安装结束后,运行arm-none-eabi-gcc --version,看到如下提示表示安装
成功。
arm-none-eabi-gcc (Linaro GCC 4.6-2011.10) 4.6.2 20111004 (prerelease)
Copyright (C) 2011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
3. STLINK安装步骤(这个容易点,只针对V2)
3.1 安装依赖包,命令:sudo apt-get install libusb-1.0 pkg-config
(后面一个包一般是不需要安装的,默认的Ubuntu安装就已经捆绑安装好了)
3.2 下载stlink , 命令:git clone https://github.com/texane/stlink
3.3 进入stlink目录,执行:sudo ./autogen.sh
3.4 再执行:sudo ./configure
3.5 接着执行:sudo make
3.6 等待安装结束将stlink文件夹添加到PATH中去,同步骤2.6。
3.7 插上STLINK,执行命令:sudo chmod -R a_rwx /dev/bus/usb。修改usb
设备访问权限,这样就不需要使用sudo命令就能执行st-flash命令了。
-------------------------------------------------------------------------------
4. 相关链接(咱也只是一个搬运工而已)
summon-arm-toolchain
https://github.com/esden/summon-arm-toolchain
stlink
https://github.com/texane/stlink

网友A:
真能折腾

网友B:
去年在ubuntu上折腾51,太麻烦了。

楼主:
:lol好快就沉了,看样子喜欢折腾的人不多

网友C(2012-09-11):
STLINK安装步骤(这个容易点,只针对V2),J-Link呢?

网友C:
你好,我下载在折腾这个安装,课时在安装的时候提示:virtual menory exhausted:无法分配内存,然后就离开了安装目录。是在安装gcc-linaro-4.6-2011.10.tar.bz2这个包的吧。我安照网络上的,加大了堆栈,可是问题任然存在。我是第一次接触ubuntu,对于具体的分区还不是很明白,请多多指教!你在汉口吗?我在武昌。

网友C:
楼主的帖子又要沉了,顶顶!

网友D:
真能折腾
引用 网友E:

鼓励折腾:lol

网友F:
没太看明白,不过还是支持LZ

网友C:
再来顶顶楼主的帖子,不过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倒是有点别的收获。

JLink V8 Linux驱动的安装

去官网    http://www.segger.com/cms/jlink-software.html

下面有个Beta software version for Linux 版本下载

点击下载,弹出页面要序列号,可以乱输。下到JLink_Linux_V450.tgz压缩包。解压之。

可以参考压缩包内的README文件进行配置。

安装依赖usb库

    apt-get -update

    apt-get -install libusb

    cp libjlinkarm.so.* /usr/lib

    - Place the rule file "45-jlink.rules" provided with this J-Link software package

  at /etc/udev/rules.d/

     ./start 就可以运行JLink了。

连接JLink和开发板后,可以使用help或?查看帮助。loadbin命令加载二进制代码到内存了。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些调试工作了,但是要做到源码级别的调试,还要用的GDB了

网友G:
顶,如果STM32能用Ubuntu搞,马上就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