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牙刷感应充电原理

楼主(2012-08-11):
电动牙刷感应充电器,三极管13001总是上电时被烧,请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请帮忙顶一下哦

网友A:
在整流输出端加一个几k的电阻,加滤波电容,最好再加一个稳压管

网友B:
C2 C3的值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加个几K的电阻是接在输出端与接地上吗?另外加个多大的滤波电容,多少伏多大容量?另外,稳压管加多大的呢?这个我也是抄板过来的,

楼主:
加上400V2.2UF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