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电源去耦电容的那两个电容值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2-08-11):
尤其是那个大电容怎么算,这几天都在想这个问题,把我绕晕了,它们究竟是防止信号干扰电源而设计的还是滤除电源噪声而设计的啊,希望大家告诉下,谢谢

网友A:
你说的两方面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告诉我它们的计算方法吗,谢

网友B:
使用去耦电容的原因:有源器件在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去耦电容的容值计算:(去耦的初衷是:不论IC对电流波动的规定和要求如何都要使电压限值维持在规定的允许误差范围之内。)  C·⊿U=I·⊿t,由此可计算出一个IC所要求的去耦电容的电容量C。⊿U是实际电源总线电压所允许的降低,单位为V。I是以A(安培)为单位的最大要求电流;⊿t是这个要求所维持的时间。
     去耦电容选择不同容值组合的原因:
在去耦电容的设计上,通常采用几个不同容值(通常相差二到三个数量级,如0.1uF与10uF),基本的出发点是分散串联谐振以获得一个较宽频率范围内的较低阻抗。

网友C:
参考公式: C≧k*I / (V*f); 其中:
k = 5 ~ 7,
I —— 电源负载电流,电流大,滤波电容需要大;
V—— 电源输出电压,电压高,滤波电容可以适当小点;
f——  电源主要干扰信号(干扰功率最高)的最低频率,此频率越高,滤波电容可大大减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翻了下书,我知道两个一起用的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了下,是不是这样啊,因为电源有输出电阻,这个电容是为了防止高频信号在电源的输出电阻上产生压降,导致输出不稳定,于是将这个信号大部分从电容上流过,只有小部分走电源,根据电源内阻来设计一个值,然后反过来为防止电源的噪声干扰电路,又要计算从电源端向电路看进去的电阻,设计一个值,让噪声信号大部分从电容跑掉,我知道我肯定是理解错的,希望您指点下,大学老师都是上完课就走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