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文"是几个字节?

楼主(2012-08-11):
请教:
“俄文"是几个字节?

在字库中,英文字母是单字节,汉字是双字节,那么,请问,俄文是单字节还是双字节?

谢谢!

网友A:
俄文的编码有好几种,据说互不兼容。其长度随编码不同可能是一个或两个字节。先决定用什么编码吧。

楼主:
谢谢指点!

用单片机做的个项目,有些内容要用俄文显示,需要用到俄文字库。请问该用什么编码?

网友B:
上次有接触过俄文,但用的是图片格式,字库没用过,不知道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请说详细些,了解一下,学习学习

楼主:
找到了一点相关的东西,如下:

俄文编码与gb2312
俄文的编码有西里尔(DOS),西里尔(ISO),西里尔(window-1251),西里尔(KOI8-U),这几种编码不像gb2312,gbk与gb18030那种向上兼容,它们都是以一个字节进行编码的相互不兼容,常用的是window-1251,它兼容ASSCII,
gb2312字符集除简体中文以外还包容了一些其它的字符集,当然也包含了俄文,俄文所在的区是A7。所以用gb2312编码的文件可以同时有中,俄,英等字符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请说详细些,了解一下,学习学习
引用 楼主:

  文字直接是图片格式,操作就是直接贴出图片

网友C:
原来如此。

网友D(2012-12-25):
4个字节

楼主:
楼上的大侠,请解释下你的图片,好吗?
谢谢!

楼主:
谢谢指点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