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请教ARM裸机程序中的头文件

楼主(2012-08-11):
F:\Documents 请问这些文件是自己编写的呢???还是芯片自带的???
以前用51只要包含reg51.h,为什么ARM的头文件这么多

网友A:
自己定义就行,就是一些寄存器地址定义,宏操作定义。当然这些地址的定义具体要看芯片的手册。

楼主:
2# shell.albert 自己定义。。。。貌似好多啊。。。。

网友B:
2440开头的就是针对寄存器地址定义的各个寄存器之类的,了解一下就行了,没必要自己写,厂家一般都会给的

网友:
自己看看,自己写也是可以的,估计你这里面有你板子的厂家自己写好的头文件,看着用到什么加什么,没必要吧这些头文件都加到工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