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差分信号为下一路输出消去共模信号?

楼主(2012-08-12):
差分信号好处较多,可怎么产生呢?因为运放都是一个输出脚单端输出的,怎么变成差分输出呢?

网友A:
最简单的差分信号变换电路
VCC 接R1再接R2再接R3再接GND
VCC+R1+R2+R3+GND
保证R1=R3
差分信号从R2两端取出即可。

网友B:
TI有,AM26LV31、32

网友C:
看你要传输什么信号。
声音的,要求不是高精度,用变压器。
直流的,隔离放大器。

楼主:
要对微弱信号进行放大,想把这个信号变成差分信号,再通过差分放大器放大,这个行的通吗,把这个信号变成差分信号如何产生?

网友D:
对微弱信号进行放大,然后,用单端输入差分输出的差分放大器把这个信号变成差分信号并放大,这个行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