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和.sch格式的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12-08-12):
在TI的controlsuit里面下了几个文件,结尾是.pcb和.sch的,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打开,protel99se和AD9的导入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求助各位大侠[local]1[/local]

在TI的controlsuit里面下了几个文件,结尾是.pcb和.sch的,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打开,protel99se和AD9的导入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这个里边居然没有软件版本。

网友B(2013-02-06):
我也打不开啊.正郁闷中

网友C:
那应该是PADS的了,PADS的原理图和PCB文件也是.SCH和.PCB结尾的。

网友D:
用记事本或者UE打开,看文件头尾的一些字符串,能看出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E: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问了TI的技术支持,人家说是用eagle或者是EXPRESS,楼主安装一下,应该就是这两个中间的一个,听说是在欧洲比较流行。

网友F:
帮不上忙了

网友G(2015-03-27):
DProtel for Windows - Schematic Capture Binary File Version 1.2

网友H(2017-05-16):
pads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