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输入必须是24MHZ吗

楼主(2012-08-12):
用CY7C68013A-56PVXC做了一个GPIF传输模式,XTALIN脚的输入频率是20MHZ,没有24MHZ,这样行吗?

网友A:
20MHZ会有问题,24MHZ必须的!

网友B:
对,一般需要24MHZ(+/-100ppm精度),同时要用12PF负载电容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楼主:
结贴给分,一人十分

网友C:
这么严吗,以前没注意过

网友D:
真的是很严密。

网友E:
没研究过

网友F:
楼主用20的试过了吗?出现什么问题了?

网友G:
建议楼主用20mhz的试一试

网友H:
20的的确不行,要求上就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