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求高人指导

楼主(2012-08-12):
这是一个STC12C5A60S2的主控板,包含串口烧写,电源和最小系统,想拿到外面去生产制作。符合工厂的生产要求不?板子已经自己用曝光的方法做过了,能烧写并运行程序,但是烧写的时候有时烧不进去,所以想去外边代工。。。。各位大哥多多指导小弟啊

网友A:
打个样回来试试就知道了,你这样让人家帮你看也看不出来什么,实践才是真理
程序烧不进去的可能性多着呢,只要原理没错,建议去打样

楼主:
打样一般要钱不?

楼主:
2# forgot 打样要钱不?

网友B:
肯定要的,还挺贵的。一般5*5以内50块钱10*10以内100块钱

楼主:
1# qinshihao 哪位能告诉拿去工厂制板的时候给工厂的文件是那种文件?

网友C:
直接给PCB图文件,决对没问题了。

楼主:
7# o888888880 听说要导出什么的吧。。。我没制过,没经验

网友A:
出GERBER文件,不会出的话可以直接发PCB,板厂会给你出

网友D:
你的过孔 内径=外径,可能会不行滴。我一般打0.3/0.6,0.4/0.8  0.5/1.0  一般都会 2*内径= 外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您的提醒,这个板子是特殊情况,发过去的时候改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以前一直迷糊呢

网友E:
是啊,打样回来试试就好了,没有必要叫人家帮忙烧录吧?线路板可以找我帮你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