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LED

楼主(2012-08-12):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下面的电路当9013没有信号时LED工作,9013有信号时LED不工作。电路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接好以后实现不了

网友A:
9013 NPN三极管输出应该从集电极取出。你不能从发射级取啊!快改改吧。

网友B:
CS9013是NPN三极管,楼主的图接错了吧。

网友C:
NPN三极管的输出应该从集电极取出啊!发射极应该接地的!你这样做当然实现不了你相应的功能啊!

网友D:
不管有没有信号LED都是通的。而且你的这种接法NPN管是不会工作的,9012只会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E:
无信号时9013不通,9012通,LED工作;
有信号时9013通,但此时可能已饱和,9012基极电压为4.7V左右,导致9012不通,故LED不工作。9012基极电压为4.3V以下才会导通

网友D:
无信号时9013不通,9012通,LED工作;
有信号时9013通,但此时可能已饱和,9012基极电压为4.7V左右,导致9012不通,故LED不工作。9012基极电压为4.3V以下才会导通 ...
引用 网友E:

无信号时,9012通,LED亮,但是9012是处于放大状态;
有信号时,因为9012的PN结存在,9013的射极和9012的基极电势钳在4.3V左右,除非I/O信号大于5V(等于5V的话,基极偏置电流为接近0,很微弱),NPN发射结才可能正偏,否则NPN管发射结不可能通,也就是NPN不会工作。
实际上,不管有没有信号,这种接法的NPN管都不会工作。LED都会亮,且是放大状态。
以上针对的是理想状态。不过楼主的接法是不对的。

网友E:
有信号时,因为9012的PN结存在,9013的射极和9012的基极电势钳在4.3V左右,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