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里面原理图检查功能ERC

楼主(2012-08-12):
本人用AD09画原理图,都不敢查错ERC,只是靠自己检查,那怎么样设置原理图ERC呢?求详细赐教

网友A:
原理图绘制窗中Tools工具|ERC…电气规则检查

楼主:
知道,就是不知具体怎么设置?总是会出现元件下会有红线,但元件之间没问题,原理图可以生成网表倒进PCB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就是不知具体怎么设置?总是会出现元件下会有红线,但元件之间没问题,原理图可以生成网表倒进PCB

网友A:
查重命名,短接,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版主pa2792先生,是元件下面的Pin脚会有红曲线,不是整个元件下面,原理图可以导进PCB,谢谢

网友A:
管脚定义属性的问题,可以忽略。或者在原理图库中修改元器件的管脚属性为P开头那个更新下就好。

楼主:
8# pa2792 :victory: ,感谢

网友B:
记得好像有篇**专讲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来,给小弟分享下,先谢啦

网友C(2013-07-19):
怎么我没有发现AD09中有ERC检查这功能?

网友D(2014-01-17):
AD中没有原理图DRC检查,原理图画完后可以直接编译Project/compile Document``````   PCB中是有在线DRC检查的

网友E:
我是直接C C编译,看提示错误,一般是名字重了什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是直接C C编译,看提示错误,一般是名字重了什么的。

名字重了,会马上提示。其他的一查就是一大堆错。所以一般查了错也没有管它。最多在SCHlist里面去看一下有没有重复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