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两键或三键触摸

楼主(2012-08-12):
分别有2个触摸键A、B
有三个输出端X、Y、Z

当触摸A 时X有输出
当触摸B 时Y有输出
同时触摸AB时Z有输出

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最好有代码示例

网友A:
这个可以通过软件算法来处理。

网友B:
底层代码只能告诉你一个按键被触发了或者没有被触发。

网友C:
if A==1&B==0
X=1
if A==0&B==1
Y=1
if A==1&B==1
Z=1
X=0,Y=0,Z=0

网友D:
我觉得楼主可以参考一下system level的中文培训视频

网友E:
嗯,那有关于怎么配置逻辑输出的介绍。

网友F:
如果是chip level的设计,软件思路也就是5楼的思路啦。

网友G:
细节上就需要自己琢磨

网友H:
对,然后再针对性地提出问题了。

楼主:
嗯,多谢楼上几位,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