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玻璃做PCB 基板可行性?

楼主(2012-08-12):
各位PCB行家里手,请问一下,目前有用 有机玻璃(透明材质) 做基板来制作PCB 的吗?诚恳您知道的话 给在下 提供电话或者其他联系方式!非常感谢!
      或者DIY 的方式方法也可以介绍一下,哪些导电涂层能附着 在有机玻璃(透明材质)上!谢谢!

网友A:
你可找做薄膜键厂家商量,用丝印工艺刷导电银浆或炭粉,简单线路可行.

楼主:
哎呀 老T叔 真的太感谢您啦!
我还在考虑 要不要专门向您这位“图书馆馆长”求救,您就已经给我回帖了!
内牛满面啊!:victory:

楼主:
因为这个 不会批量做产品,不知道别人是否会做!
另外想问一下T叔,自己用DIY  常规制作PCB 的 方法,是否可行?
导电银浆或者炭粉 附着在有机玻璃上是否容易在热量大的情况下脱离?
谢谢您!老T叔!

网友A:
有了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1139573180.html

透明PCB板市面上应该只有软性线路板可以做到,它采用的是PET薄膜
这种材料,颜色可做成透明,纯白,浅蓝,浅绿等,可以要求厂家直接做成透明状的即可,此工艺一般大的PCB厂家都可以做到,属于成熟技术,如下图

http://www.pcbres.com/PCB/CCL/112752505.htm

目前我国大量使用的敷铜板有以下几种类型,其特性见下表:敷铜板种类,敷铜板知识

敷铜板名称敷铜板标称厚度铜箔厚度 um敷铜板特点敷铜板应用
酚醛纸质敷铜1.O 1.5 2.O 2.5 3.O 3.2 6.450~70价格低,阻燃强度低,易吸水,耐高温性能差中低档民用产品如收音机、录音机等
环氧纸质敷铜同上35~70价格高于酚醛纸板,机械强度、耐高温和潮湿性较好工作环境好的仪器、仪表及中档以上民用电器
环氧玻璃布敷铜板O.2 O.3 O.5 1.O 1.5 2.O 3.O 5.0 6.435~50价格较高。性能优于环氧酚醛纸质板,且基板透明工作环境好的仪器、仪表及中档以上民用电器
聚四氟乙烯敷铜板0.25 0.3 O.5 O.8 1.O 1.5 2.O35~50价格高,介电常数低,介质损耗低,耐高温,耐腐蚀微波、高频、电器、航天航空、导弹、雷达等
聚酰亚胺柔性敷铜板O.2 O.5 O.8 1.2 1.6 2.O35可挠性、重量轻民用及工业电器、计算机、仪器仪表等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老T叔!

网友B:
PET薄膜和有机玻璃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导电银浆可能很难在有机玻璃上附着的,最好用一层薄薄的PET,然后再PET上印刷银浆导电线路,然后将PET薄膜用透明胶水粘到有机玻璃上,这样可能工艺更好做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T叔 你真是救星啊!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前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