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角的11.0592晶振与两脚的有啥区别

楼主(2012-08-12):
(无正文)

网友A:
是啊,接法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B:
四角的是有源晶振

网友C:
有源晶振,要接电源的

网友D:
4脚金属封装的是有源晶振,内含振荡器和晶体,字面向上左下脚为1脚,悬空,右下脚接地,右上角为输出,左上脚为电源。

网友E:
微型表贴4脚的有两种,有源无源的都有,这个就必须看器件手册才能确定引脚功能。

网友F:
4脚金属封装的有源晶振,其中有一个脚是直角,为1脚,另外3个脚为圆角

网友G:
4个脚有源的,一般叫振荡器,或者时钟发生器。
4个脚也有无源的,就是晶振了。1、3两个脚接了晶振,2、4两个脚NC。

网友H:
有源的叫“晶振”——晶体振荡器,无源的叫“晶体”,名称不要混用。

网友I:
嗯,所以必须要有迟滞,而且这个迟滞还必须比较宽

网友A:
因为无缘的平时也是叫“晶振”的

网友J:
四脚是有源晶振,使用时要接电源,但不用外加电容了,两脚的就要加电容了

网友K:
晶体 晶振 混用已成为“共识”

网友L:
不要看它穿什么衣服,内部结构才是硬道理。四个脚,两脚悬空的太多了!

楼主:
多谢大家各种解释,结贴啦

网友M:
有源晶振与晶体的区别。一个需要供电一个不需要。

网友N:
1.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

2.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

主要看你应用到的电路,如果有时钟电路,就用无源,否则就用有源
无源晶体需要用MCU片内的振荡器,无源晶体没有电压的问题,信号电平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起振电路来决定的,无源的要和其他元件才能组成正常的振荡电路,同样的晶体可以适用于多种电压,可用于多种不同时钟信号电压要求的MCU,而且价格通常也较低,因此对于一般的应用如果条件许可建议用晶体,这尤其适合于产品线丰富批量大的生产者
有源晶振不需要MCU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通常使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晶振两个引脚电压是否是芯片工作电压的一半,比如工作电压是5V则是否是2.5V左右。另外如果用镊子碰晶体另外一个脚,这个电压有明显变化,证明是起振了的

网友O:
有源晶振,精确高一些吧

网友P(2013-12-20):
有源比无源更精确   也比无源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