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楼主(2012-08-12):
调节 占空比 pwm 是调节高低电平的延时吗?高电平延时比低电平越低电机越快吗?

网友A:
调节PWM的占空比是调节高电平的时间比上PWM波的周期值。高电平时间越长,电机转速越快。

网友B:
PWM是周期不变的波形,调节PWM的占空比是指调节高电平在整个周期的百分比

网友C: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整。 只改变占空比(高电平占周期的百分比),不改变脉冲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