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不知可否用SPI通信

楼主(2012-08-12):
用软件模拟HT1621的时序没问题,但是我想能不能用PIC16F877的硬件SPI模块,这样可以节约资源。可是HT1621是9位的,SPI貌似是8位的。怎么办?

网友A:
HT1621  可以用硬件SPI的

网友B:
晕倒,如果HT1621就是SPI口,你当然可以用MCU的SPI硬件口去和它通信了,至于通信的数据格式,只要在SPI协议范畴内,MCU的SPI自然可以配置成该模式。

网友C:
注意下速度就OK

网友D:
HT1621不是标准的SPI接口,它的数据口是双向的,有读时钟,写时钟区分。。。

这种东西模拟的比硬件有好用,我是这么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