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谢谢各位高手了!

楼主(2012-08-12):
edge, POS, se, os, ge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
    begin
    b <= a;
    if(!a && b)
        e <= 1'b1;
    else
        e <= 1'b0;
    end

这段程序是个使能判断,但是是如何实现的那?
谢谢了

网友A:
什么玩意?

网友B:
看这个形式,应该是a从1变成0的时候,e输出为1,否则为0.b<=a;与if()语句是同时执行的,这个跟C不同,它是硬件语言,也就是说你if的时候b还保留着上一次的数据,也就是a的上一个状态,至于你e<= 1'b0,
1‘b0 表示1位宽,2进制,数字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