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2-08-12):
搞不懂那个视频里的按键的程序部分,要不要进行消抖的?不消抖就进入中断这样是不是合理呢?还是说它已经内部有了消抖的部分?

网友A:
程序里应该有消抖动的,需要仔细看下

网友B:
2楼说的对 应该有去抖部分

网友C:
使用中断一般都不消抖的!

网友D:
按键部分要消抖的,不消抖不见的就不合理了。程序内部估计有消抖的

网友E:
内部是有消抖部分的

网友F:
按键应该是需要消抖的

网友G:
需要消抖  虽然在编写驱动时   我尝试不消抖   也没什么影响   但还是消抖   这样可靠   很简单   只要在每段代码最后将位选关断   一行代码   养成习惯

网友H:
你说的是什么视频呢?按键的抖动时间一般为5ms~10ms,按键稳定闭合时间的长短则是由操作人员的按键动作决定的,一般为零点几秒至数秒。键抖动会引起一次按键被误读多次。为确保CPU对键的一次闭合仅作一次处理,必须去除键抖动。在键闭合稳定时读取键的状态,并且必须判别到键释放稳定后再作处理。按键的抖动,可用硬件或软件两种方法。
   不管是硬件消抖还是软件消抖其大致的原理都是对按键进行多次检测,以确定是否有按键按下。

网友I:
嗯,楼长说的有理

网友J:
需要消抖的

网友K:
什么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