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设计

楼主(2012-08-12):
各位有没有CAN总线设计的参考电路,需要相关的滤波和保护么?

网友A:
CAN 总线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和实时控制的串行通信网络,以其高性能和高可靠性在自动控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提高系统的驱动能力,增大通信距离,实际应用中多采用Philips公司的82C250作为CAN控制器与物理总线间的接口,即CAN收发器,以增强对总线的差动发送能力和对CAN控制器的差动接收能力。为进一步增强抗干扰能力,往往在CAN 控制器与收发器之间设置光电隔离电路,参考电路见附图.
接口电路设计中的关键问题:
1.光电隔离电路
     光电隔离电路虽然能增强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但也会增加CAN总线有效回路信号的传输延迟时间,导致通信速率或距离减少。82C250等型号的CAN收发器本身具备瞬间抗干扰、降低射频干扰(RFI)以及实现热防护的能力,其具有的电流限制电路还提供了对总线的进一步保护功能。因此,如果现场传输距离近、电磁干扰小,可以不采用光电隔离,以使系统达到最大的通信速率或距离,并且可以简化接口电路。如果现场环境需要光电隔离,应选用高速光电隔离器件,以减少CAN总线有效回路信号的传输延迟时间,如高速光电耦合器6N137,传输延迟时间短,典型值仅为48 ns,已接近TTL电路传输延迟时间的水平。
2. 电源隔离
      光电隔离器件两侧所用电源Vdd与Vcc必须完全隔离,否则,光电隔离将失去应有的作用。电源的隔离可通过小功率DC/DC电源隔离模块实现,如外形尺寸为DIP-14标准脚位的5 V 双路隔离输出的小功率DC/DC模块。
3. 上拉电阻
     图中的CAN收发器82C250的发送数据输入端TXD与光电耦合器6N137的输出端OUT相连,注意TXD必须同时接上拉电阻R3。一方面,R3保证6N137中的光敏三极管导通时输出低电平,截止时输出高电平;另一方面,这也是CAN 总线的要求。具体而言,82C250的TXD端的状态决定着高、低电平CAN 电压输入/输出端CANH、CANL的状态(见表)。CAN总线规定,总线在空闲期间应呈隐性,即CAN 网络中节点的缺省状态是隐性,这要求82C25O的TXD端的缺省状态为逻辑1(高电平)。为此,必须通过R3确保在不发送数据或出现异常情况时,TXD端的状态为逻辑1(高电平)。
                表1 TXD与CANH、CANL的关系表:
TXD状态         CANH电平(V)        CANL电平(V)        CAN总线状态
1         2.5                           2.5                           隐性(逻辑1)
0         3.5                         1.5                           显性(逻辑0)
4. 总线阻抗匹配
    CAN总线的末端必须连接2个120Ω的电阻,它们对总线阻抗匹配有着重要的作用,不可省略。否则,将大大降低总线数据通信时的可靠性和抗干扰性,甚至有可能导致无法通信。

网友A:
附图为:CAN总线设计的参考电路、CAN总线收发器的芯片资料、以及光电隔离芯片的资料,若有不明白的可以再看看芯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