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延时电路的计算!!

楼主(2012-08-12):
请求帮解如图的RC计算,C电容的电压以电阻分压算还是三极管的BE*2来算,另个RC延时的计算公式是?求高工出手!!

网友A:
t=-(R4R5C20/(R4+R5))ln(1-2Vbe(R4+R5)/24R4)
   =-(56K*270K*220uF/(56K+270K))ln(1-2*0.6(56K+270K)/(24*56K))
   =-10.2ln(1-0.29)=3.5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的回答,有不解,請解之,看圖,紅色的1是怎么來的?不變的數還是可變的數?

网友B:
公式太复杂,不明白,友情帮顶!

网友C:
2楼公式有误。应用下面公式计算:
t = RC * ln[(u(∞) - U(0)) / (u(∞) - U(t))];其中 :
R = R4//R5 = R4*R5 / (R4 + R5) = 46.4 (kΩ) ,
C = C20 = 220uF,
u(∞) = 24V * [R4 / (R4 + R5)] = 4.1V,
u(0) = 0V,
u(t) = 2 * Ube = 1.4V;
所以,最后计算出 t = 4.26 秒。

网友D:
没必要计算的那么细致。
t=RC,那么t时间内为45%电压
4t时间95%,5t时间99%

网友C:
LS:
新手不一定明白“。。。那么t时间内为45%电压;4t时间95%,5t时间99%” 中 ‘电压’ 的含义。套用公式反而简单。

网友E:
公式T=RC*ln[(V∞-V0)/(V∞-Vth)]
V∞为稳态时值,V0初态值,Vth为阈值,图中R=R4//R5,V∞=24*R4/(R4 R5),Vth=1.2,V0=0

网友E:
R=R4//R5用戴维南既得。

网友A:
2楼公式有误。应用下面公式计算:
t = RC * ln[(u(∞) - U(0)) / (u(∞) - U(t))];其中 :
R = R4//R5 = R4*R5 / (R4 + R5) = 46.4 (kΩ) ,
C = C20 = 220uF,
u(∞) = 24V * [R4 / (R4 + R5)] = 4.1V,
u(0) = 0V,
...
引用 网友C:

如果Vbe取一样那么计算结果是一样的。这不算错吧?(在这里也许取0.6V更合理些,因为基极电流在最小电流状态下一般不会有0.7V这么高)

网友A:
事实上由于元件参数的误差(特别是电解电容的容量误差一般比较大)所以实际的延时时间可能在2.5秒--5秒的范围内。

网友F:
如果电容两端的电压为4.1V,那么三极管两个基极的电压不就是4.1了吗????

楼主:
似乎公式都不对,按我公司其他电路的参数来算,不到1S,但现实有2-3秒的延时。那错了么??

网友G:
1,5L在理论上都是对的,
由于Q1,Q2的漏电,实际上延时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