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件项目的复杂度的度量

楼主(2012-08-1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和你自己的“实力”有关
完全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计算了。

网友B:
即使如此,还是有些客观因素可供参考。比如,网络拓扑复杂度、独立节点数量;硬件工作频率、工作电压、工作功率。但硬件复杂度与这些因素并非线性的。反而这些因素的极端情况会大大增加硬件设备的复杂度。例如,大家多知道频率高了设备会复杂,可是频率极低长波通信也是很复杂的,潜艇通信、侦查有赖于此。大功率设备复杂、极低功耗设备可能更复杂。超高电压很设备复杂,可是设计0.5V电源能够正常工作的系统也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