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收费的问题

楼主(2012-08-13):
小弟刚开始了解物联网,现产生一个问题....
    现在大家都提到用手机控制一个设备(比如电视机),那是不是电视机里面也要装一个SIM卡,那每一个月是不是要给中国移动月租费,和我们现在的手机一样,不用也要给钱.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做为客户就有可能因为这个收费而拒绝使用了,他们会认为用遥控器挺好的....

网友A:
做基于以太网的就好了。

楼主:
2楼的大侠: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理解:  电视机通过一根网线,连到互联网,我们的手机也连到互联网,这样子达到一个控制的目的.....

网友B:
物联网时代是信息传播的时代

网友C:
利用RFID就行了,在电视机等想控制的设备里加一个射频接收器,就像现在的红外接收管那样,当然咯,目前成本还有点高,在家里装一个主控制就行,上面有RFID模块和GSM模块,还有以太网接口,现在的智能家居就是这样,一台控制机,就可以控制很多电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RFID是用来刷卡的,不是遥控。

网友E:
这种收费是无法避免的,现在不是有智能家居么,在家里还是用遥控器的,或者用WIFI之类的免费网络,在外面遥控家里的电器时,就要产生费用了,不过一般应该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