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平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13):
一直以为CMOS高电平是3.3v ,TTL高电平是5v

刚才在网上搜索,怎么还有CMOS电压是12v的说法???

TI手册上有个5V-CMOS的写法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CMOS高电平是3.3v ,TTL高电平是5v
没错

网友B:
CMOS取决于供电电压,TTL是一定的。

网友C:
CMOS电平为0.7Vcc,而TTL一般为2.4V

网友D:
三楼是对滴~
四楼说的是CMOS和TTL判断高低电平的阈值电压吧~

网友E:
cmos电平,范围在3~15V,(cmos高低电平不是固定的)比如4000系列(4011与非门),当5V供电时,输出在4.6以上为高电平,输出在0.05V以下为低电平。输入在3.5V以上为高电平,输入在1.5V以下为低电平。而对于TTL芯片,供电范围在0~5V,常见都是5V,如74系列5V供电,输出在2.7V以上为高电平,输出在 0.5V以下为低电平,输入在2V以上为高电平,在0.8V以下为低电平。因此,CMOS电路与TTL电路就有一个电平转换的问题,使两者电平域值能匹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Vth 是什么

网友G:
Vth: 阈值电压或曰门限电压。

网友H:
5V TTL是通用的逻辑电平,3.3V以下TTL逻辑电平被称为低电压逻辑电平(LVTTL),低电压逻辑电平还包括2.5V、1.8V;

CMOS电平VCC最高可达12V,CMOS电路输出高电平约为0.9VCC,而输出低电平约为0.1VCC;

TTL电平的临界值:
       VOHmin=2.4V,VOLmax=0.4V
          VIHmin=2.0V,VILmax=0.8V;
COMS电平的临界值:(设置电源电压为+5V)
       VOHmin=4.99V,VOLmax=0.01V
          VIHmin=3.5V,VILmax=1.5V;

网友G:
修正:
TTL电平的临界值:(设置电源电压为4.5V~5.5V)
       VOHmin=2.4V, VOLmax=0.5V
          VIHmin=2.0V, VILmax=0.8V;
COMS电平的临界值:(设置电源电压为4.5V~5.5V)
       VOHmin=4.44V, VOLmax=0.5V
          VIHmin=3.5V, VILmax=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