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8-13):
请教,Philips公司的PCA82C250如何判断好坏呢?

网友A:
做个测试夹具

楼主:
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大至判断吗?

网友A:
CAN收发器
你至少要弄个板子试试通讯吧

网友B:
LZ,如果你是想简单的测试一下的话,这是可以的,但是必须知道该芯片的内部结构的大致电路(芯片内部结构附于附件),如果要测试其功能与性能的话还是要搭一个测试电路,但是在使用中不推荐对其进行什么外围电路都不搭地进行测试,要在正常使用中测试才能知道其好坏,主要是对其引脚上的信号波形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