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G2553触摸按键的覆盖材质问题

楼主(2012-08-13):
功能:带触摸按键功能的控制显示面板
MCU:MSP430G2553
覆盖材质:钢化玻璃(厚4毫米)
问题:能否实现功能?
请问高手们,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A:
你可以拿一块那么厚的玻璃放到手机电容屏上试试,看有触摸效果不

楼主:
不行的,手机按键灵敏度刚好设置在用手轻触就能响应的水平。通过4毫米的玻璃灵敏度已大大降低,肯定不能响应的

网友B:
自己仿真看看有和没有按键的时候,读数差异呗。差异不能太小。

网友B:
把焊盘做成弹簧,弹簧压缩紧贴你的钢化玻璃。纯PCB焊盘很容易接触不好,影响电容值。

楼主:
按照LS的做法,按键灵敏度不够,有时干脆不响应

楼主:
我看电磁炉上的按键间距很大,我的间距不能做的那么大

网友C:
亚克力玻璃板。4mm基本能够响应,主要看你软件怎么处理,我做过4mm厚的。

楼主:
请问LS电磁炉一体化面板是用亚克力玻璃吗?好像是钢化玻璃吧,另外你使用的MCU是什么型号的器件,可否透露一下,谢谢

网友A:
软件上需要的AD精度会高,这样识别的范围就大了,4MM钢化玻璃时,看下电容变化量下电压换算成AD为多少,选个高精度的AD应该可以的

网友C:
9# 福州观沧海 覆盖层只要不含金属离子层的都行。我用的是MSP430G2553

网友D:
学习了,覆盖层太厚坑定会影响其灵敏度的

网友E:
建议楼主用专用的触摸芯片,穿透4MM的钢化玻璃是很轻松的,你要多少个触摸键?www.nbquansheng.com

网友E:
一般的触摸IC,只要覆盖层里面含有导电成分,比如碳粉,比如电镀,等等,都会影响灵敏度,甚至无法让IC正常工作,有时候响应,有时候不响应,有可能是灵敏度过低,,有可能是电源不够干净,还有可能是覆盖层导电,导致芯片每次采集到的数据都偏差很大

网友F:
主要考虑问题   1.触摸屏间距与灵敏度问题   2.干扰问题    3.可靠性问题   4.采集精度问题   5.美观问题    以自己的水平凑了几点   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F:
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

网友G(2015-06-11):
楼上的资料好全

网友H:
赞一个,这个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