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铁电存储器和EEPROM的问题,大侠进

楼主(2012-08-13):
我看了铁电FM25CL64的手册好像只能用3.3V供电,但我的单片机是5V的,如果加上一个电平转换的话,是不是铁电的读写速度会大打折扣呢?????、这样的话和EEPROM还有大的差别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A:
单片机IO的高电平辨认范围是多少?还有铁电有5V的产品。

网友B:
各自供电,IO弱上拉,可以直接相连

网友C:
那就也选择个3.3V的MCU不就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片机本身可以3.3V供电,只是调试器要5V的啊,不然我肯定用3.3V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是说仿真吗?仿真可以用外部电源的,外部设计成3.3V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我是小菜一枚,刚查了一下那个片子,发现其IO口输入电压极限最大值是5V,直接相连,应该会有隐患吧?

虽然用弱上拉,但终究还是上拉到5V了,时间长了,应该不行,个人觉得。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是小菜一枚,刚查了一下那个片子,发现其IO口输入电压极限最大值是5V,直接相连,应该会有隐患吧?

虽然用弱上拉,但终究还是上拉到5V了,时间长了,应该不行,个人觉得。 ...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

网友E:
9# ayb_ice 也许实践上能用,但是,人家极限参数是5V,为什么要用到5V?这是我不理解的地方。

网友F:
为什么要用5V?是你自己提的MCU是5V的,又不想费事,所以告诉你可以直接相连,也没说让你设计过程特意这么设计,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
富士通的铁电,5V,3.3V都有,跟RAMTRON 都是完全兼容的。你换个品牌不就搞定。何必去搞电平转换这种
麻烦事情?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单片机本身可以3.3V供电,只是调试器要5V的啊,不然我肯定用3.3V了
引用 楼主:

直连没问题,如果担心,可以在开发时用5V(也就是为连调试器)。成品后改为3.3V。
另外,要练习不用调试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