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选型问题!

楼主(2012-08-13):
问一下各位大侠,目前市面上有自带16位分辨率,16模拟通道输入ADC芯片的ARM芯片吗?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目前市场上6位分辨率的都差不多,

网友B:
没见过……
估计ARM这种制程下高精度高分辨率的ADC已经很难实现……毕竟模拟电路不是像一份C代码一样稍微修改语法就能移植到其他平台的

楼主:
我在TI官网上找,最新的好像都是12位的啊!,就不是不知道其他家有没有16位的!

网友C:
这个要求有点高, 从 GOOGLE 找到
Silicon Laboratories公司日前推出首个基于双SAR16位1Msps ADC的8051 MCU。C8051F06x系列
ADuC847/ADuC848 MicroConverter products are fully integrated 24-Bit/16-Bit, Multi-Channel Sigma-Delta ADC

arm 好象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