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电机正反转问题求助

楼主(2012-08-13):
系统中有50个24V直流有刷电机,如何控制任意个电机正反转?比如我要控制其中的任意3个电机正转,同时任意3个电机反转。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案?谷歌了很久都没找到合适的方案~急呀~高分相赠!

网友A:
你既要任意工位控制,又要任意转向,除了一对一做50个H桥驱动,似乎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做50个驱动分别控制

网友C:
这个芯片可以独立控制3个24V直流有刷电机。
50个电机需要17个芯片,21个i/o引脚

网友D:
每个电机做一个控制系统,一个H桥,一个CAN信号,接收CAN指令,再做一个主系统,给50个发指令

网友E:
谈的元说的不错!搞一个小型的控制局域网最好!

网友F:
如果使用双电源的话, 倒是可以减少一倍 H 桥, 因为双电源下, 半个 H 桥就可以控制一个电机的正反转了.

网友G:
感觉楼上说的好,双电源挺好的

网友H:
我有方案,用100个IC  脚控制即可。

楼主:
回:做50个小控制系统太复杂了点,双电源的方案我再考虑下~
楼上的方案可否说的再明白的?感谢

网友A:
双电源那个负电压控制有点麻烦
其实把H桥做成6个脚的小印板,当成一个器件用就不麻烦了
5L的CAN总线思路可简化控制系统,在每个H桥模块上加一个8PIN的小单片机,那你的设计自由度就大多了.

这里有HT的一款8PIN微形封装单片机,才1元多一点,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