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馈问题

楼主(2012-08-13):
关于正负反馈问题,我用瞬时极性发判断,为什么有的时候B和E是同电位,而有的时候B和E又是相反电位为什么呢? 怎么判断正负反馈呢? 大家看下图:这个图中俩三极管极性判断是什么标准呢 为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A:
中间有一级T1反向器

楼主:
2# zjp8683463 那本来情况应该是什么呢? PNP三极管那里还会对后面的NPN有影响么?

网友B:
b,e一直都是同相,不存在反相的可能,你看图,b↗……e↗→Ube没有变更大的趋势就够了

楼主:
4# 免证入网 如果B和E一直是相同的话上面就应该是正反馈了啊

网友C:
正负反馈,看连接点是否在一起;

网友B:
正反馈是是净输入变大,有这趋势吗?

网友D:
"...为什么有的时候B和E是同电位,而有的时候B和E又是相反电位为什么呢? ..."楼主为何发出这样的疑问?楼主电路图也没有你说的情况呀?

网友E(2013-04-04):
引用 楼主:
4# 免证入网  如果B和E一直是相同的话上面就应该是正反馈了啊

你说的是电压相同吧。
看一个反馈正负归根到底看反馈回来的量到底是增大输入量还是减小输入量。
给B一点+,E返回-,那么BE间电压差距拉大,自然输入量Ib增大,这就叫正反馈
反之,VBE减小,Ib怎么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