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FATFS时使用长文件名问题

楼主(2012-08-13):
是用STM32F107的USB OTG读写U盘,采用了官方的例程,移植FATFS,使用短文件名时,读写一切正常。按照移植说明,改用长文件名就不能用了(文件名全英文,项目包含了ccsbcs.c,没用中文)
在ffconf.h中相关配置如下
#define _CODE_PAGE 437
……
#define _USE_LFN 1
#define _MAX_LFN 255
……
#define _LFN_UNICODE 0
各位大侠有类似项目成功的吗?指点一二。

网友A:
#define _CODE_PAGE 437
……
#define _USE_LFN 1
#define _MAX_LFN 255
……
#define _LFN_UNICODE 0

楼主:
顶起,我找不到是哪个地反的问题,有大虾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FatFS0.09 最新版本,支持中文,支持长短文件名,我都搞定了:lol

网友C:
正准备将自己弄的小fat也支持长文件名:dizzy:

网友D:
http://www.viewtool.com/bbs/foru ... d=97&extra=page%3D1
FATFS的STM32移植代码下载,支持长文件名

网友E:
http://www.viewtool.com/bbs/foru ... d=97&extra=page%3D1
FATFS的STM32移植代码下载,支持长文件名
引用 网友D:
收藏

网友F(2017-05-23):
长文件名是好了 , 但是系统很容易跑飞 ,堆栈溢出啊。加了空间也溢出,加空间也不是办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