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过零检测的光耦,为什么不能触发双向可控硅

楼主(2012-08-13):
我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我是用内部有过零检测的光耦EL3063,这个和MOC3063差不多。然后用它来触发双向可控硅BTA16,来控制风机转或者不转的。
现在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我在EL3063的1,2脚加上了符合规定的电流。然后插上220V电源插座,但是风机不转。然后我摇晃电源插座,一般摇晃几下风机就会稳定的转起来了。然后我把EL3063的1,2脚电断掉,风机正常的停下来。我再给1,2脚加电,风机还是不会转。非要我再次去摇晃220V电源插座,才会转。

请问:这是怎么样的情况啊?EL3063是内部自带过零检测的啊,理论上只要1,2脚加电,可控硅就会在交流过零的时候自动导通啊,为什么我还需要去摇晃220V插座呢?太稀奇古怪了,第一次搞可控硅,所以遇到太多问题了,希望有人能帮忙看看,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360Ω电阻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实际中这里用的是330欧电阻。如果330欧电阻大了的话?为什么我用手摇晃插座若干次后,风机还是可以转得起来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结贴,光耦输入的电流太小了,增大一倍,就可以正常导通关断了。还是只能靠自己啊!

网友B:
--------------------------------------------------------------------------------------
我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我是用内部有过零检测的光耦EL3063,这个和MOC3063差不多。然后用它来触发双向可控硅BTA16,来控制风机转或者不转的。现在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我在EL3063的1,2脚加上了符合规定的电流。然后插上220V电源插座,但是风机不转。
----------------------------------------------------------------------------------------
在发帖前,自己弄明白了吗?

自己已经把别人带沟里了!

网友C:
楼主还是先去测测触发电流的大小以及检查周边元件的数值是否正确吧,确实没有问题就说明是器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D(2013-07-10):
摇晃就转起来?!

网友E(2015-07-15):
变成振动传感器了:lol

网友F(2020-03-28):
楼主,帮我看一下我的电路是否有问题,我这也出不受控,一直加热,

网友F:
不是一直不受控,是有时候出现,不符合程序逻辑,所以想选 确认一下电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