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上RTOS后调试经常进硬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13):
rt,以前调UCOS时也是这样,现在自己写的RTOS也是这样,直接下载进去运行是完全正常的,可是单步调试,或者在一些地方下断点后就经常进硬错误,导致现在调RTOS进度很慢,以前在其它版上发过一样的求助帖,可是秒沉掉了。。希望本版潜水的大虾们给个思路啊,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有些调试是这样的,RTOS经常搞一些非常规的动作,可能调试器并不知道这些吧

楼主:
2# ayb_ice 我也认为是这方面原因,因为上下文切换什么的经常对中断、堆栈进行一些操作,芯片内的调试模块应该也包含相应的中断,导致调试不顺。
可是应该怎么避免呢?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RTOS写下去会越来越难调试的。。

网友A:
这个需要写IDE的配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