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怎么求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8-13):
不知道输入电阻就求不出放大倍数了

网友A:
N1,N2之间减法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是 2 *(R7//R8)= 13.33 (k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计算输入电阻时,N2节点连接信号源内阻是很小的,几乎可以理解对地短路,所以,R9、R10并联。同样,N1节点连接信号源内阻是很小的,几乎可以理解对地短路,还有Vo的内阻也很小可以看做0,所有R7、R8并联。

网友B:
根据运放虚短原理,R8//R10被短路,从输入看的电阻就是R7+R9=20K。

网友A:
差分输入阻抗就是:R7 + R9 。6楼正确。

网友C:
模电写的,虚短,虚断,6楼正解!

网友:
是按理想放大器来算吗??   如果是的话,按虚短虚断两个公式就出来了!!--------我是新手!

网友D:
(v1-v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