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转 5V 电平转换,此电路可靠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13):
应该要看具体需求吧

网友B:
信号被反向了,速度不高的话还可以.

网友C:
主要考虑速度响应问题  如果频率要求不高  足够

楼主:
3.3V能把NMOS打开吗?不是一般要4V或10V吗?
我觉得3.3V可能使NMOS处于不完全导通状态。

网友D:
用三极管实现更方便

网友E:
想想吧,1.8V的CMOS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F:
两个NPN管,你这样接输出和输入反相了。三极管的速度我觉得可以满足

网友G:
看你什么要求了。主要是信号频率。这个电路在几百KHz的时候,上升沿就失真了。

楼主:
想想吧,1.8V的CMOS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引用 网友E:

也对!

网友B:
3.3V能把NMOS打开吗?不是一般要4V或10V吗?
我觉得3.3V可能使NMOS处于不完全导通状态。
引用 楼主:

那去查NMOS文档,看看Vgs参数不就知道了。

网友H:
速度上几百k的话,电阻阻值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