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DR2的信号问题

楼主(2012-08-13):
小弟最近在设计FPGA控制DDR2的原理图,请教DDR2的几个信号哈,资料看的不是很透,找大家一起看看:
1:地址总线要不要上拉(A、WE、RAS、CAS)?有的开发板是上拉的,有的没有,我很纠结;
2:ODT和CKE要不要下拉?有的开发板是下拉的,有的没有,我还是很纠结;
3:片选CS是下拉到地的,有的资料接10K,有的资料接100欧,我依然很纠结;
4:我用的是MT47H128M8的DDR2,DQS和DQS#/NU都接进FPGA吗?RDQS#/NU和DM/RDQS又如何接呢?我太纠结了……
请知道的兄弟姐妹能帮帮我

网友A:
1、DDR2总线上拉是需要的,主要是为了阻抗匹配,减少反射,开发板上不上拉为的是减少成本的简约,但是做产品必不可少

2、ODT和CKE的下拉电阻也是需要的,ODT内部是有匹配的下拉电阻的

3、这个要根据电流大小来算的,网上有相关资料    DDR2技术PCB这块其实很复杂,多看点资料吧

楼主:
F兄,你真是全才啊,这块你也涉及!真服了你了。我的第四个问题该如何解释啊?

网友A:
DDR2设计可以说是高速PCB设计的典范了,里面很多阻抗控制,时序,等长,其实是个难点。我以前在PCB版块发过一个DDR2  PCB的实例,是PADS格式的,你可以找出来看一下上面的设计

这些线都有自己的用处,看你的需要了
DQS是数据选取脉冲控制,肯定要的
DM 是和数据信号同步出来的信号,但是到后面要选取
这些我也不是很清楚,你既然要用DDR,肯定要多看PDF
3# 水畔天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先找找你的**啊,如果找不到再来向你请教

网友B:
这个问题,楼上几位解释都是有问题的。上拉下拉都有问题
DDR/DDR2布线,A、WE、RAS、CAS、DM、ODT等控制信号需要用50欧接到VTT,而不是什么上拉下拉。
DDR的数据线DQ和DQS要用50欧接到VTT,
DDR2有点不一样,如果DDR2控制器不使用ODT,则规则和DDR相同,要50欧接到VTT,
如果使用ODT,则不需要接到VTT,也不要上拉下拉。
VTT和VREF叫法不一样,但要接到一起,而且要使用专用的DDR/VTT电源芯片,还要有专用的内电层。
这个电源的瞬间电流较大,稳定性非常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DDR/DDR2布线,A、WE、RAS、CAS、DM、ODT等控制信号需要用50欧接到VTT,而不是什么上拉下拉。
这个我弄明白了,是这样的。
DDR的数据线DQ和DQS要用50欧接到VTT,
DDR2有点不一样,如果DDR2控制器不使用ODT,则规则和DDR相同,要50欧接到VTT,
如果使用ODT,则不需要接到VTT,也不要上拉下拉。
这个我也赞同,但好像我以前数据直接接到FPGA里也能实现啊。似乎不接也行吧?
VTT和VREF叫法不一样,但要接到一起,而且要使用专用的DDR/VTT电源芯片,还要有专用的内电层。
这个电源的瞬间电流较大,稳定性非常重要。
这个问题请您再详细说说好吗?不太理解,包括VTT和VREF电流的大小,用哪些芯片,滤波电容怎么选等等

网友C:
你之所以会看到两种图,是因为用和不用0.9V电源的差别。
使用0.9V电源,则50欧姆接到0.9V(就是楼上说的);
不使用,则100欧姆接1.8V同时100欧姆接GND(不使用专用的DDR/VTT电源芯片),
很多开发板偷懒都是这么用的,其实效果还是50欧姆接0.9V。
但从没听说过要上拉下拉的

网友D(2013-12-30):
最近在画FPGA控制DDR2的原理图,你能给我说说这几个信号到底应该怎么控制吗,还有ddr2上的DM8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D:
感觉还是很混乱啊

网友E(2022-10-23):
引用 网友A:
1、DDR2总线上拉是需要的,主要是为了阻抗匹配,减少反射,开发板上不上拉为的是减少成本的简约,但是做产 ...

数据总线 地址总线...需要上拉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6# drentsi
DDR/DDR2布线,A、WE、RAS、CAS、DM、ODT等控制信号需要用50欧接到VTT,而不是什么上拉下拉 ...

50 Ω是终端电阻吧 那为什么有的终端电阻是120Ω 60Ω 4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