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问一些关于电机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2-08-13):
我们是做机器人的,以前驱动都用elmo,老师让我研究一下大功率驱动,一时不知从何入手,freescale有一些控制器MCU,看了些资料了
请问大侠们: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用DSP好,还是MCU好,怎么选择芯片型号??
LZ跪谢

网友A:
选用MCU,驱动能力不行  加达林顿管或者驱动芯片  DSP处理数字信号的  我的理解  仅供参考

楼主:
2# hawksabre 关了这个,大家一起去https://bbs.21ic.com/icview-365354-1-1.html讨论吧,谢谢了,,对了,,TI有专门用于电机控制的DSP  TMS320LF240XA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