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问一些关于电机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2-08-13):
我们是做机器人的,以前驱动都用elmo,老师让我研究一下大功率驱动,一时不知从何入手,freescale有一些控制器MCU,看了些资料了
请问大侠们: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用DSP好,还是MCU好,怎么选择芯片型号??
LZ跪谢

楼主:
大侠们在哪里,在线等ing

网友A:
都一样的,加个电调控制的都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这个体积怎么样啊,驱动要装在机器人身上,长宽都应该在10cm以内,而且单个驱动功率要在200W以上,对了我们现在机器人电压是60V的,一共用了30个电机+驱动组合,电机是maxon的,要求很高的

网友B:
貌似难度有点大   涉及到机械和电机控制

楼主:
5# hawksabre 这个跟机械没什么关系吧,是功率密度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