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的接收灵敏度怎么测试,需要哪些仪器?

楼主(2012-08-13):
有没有具体的测试方法可以提供。

网友A:
接收灵敏度肯定是可以测试的,关键是看有没有那些仪器,如高频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等,你用的是哪个频段的呢,可加QQ:845342258聊

网友B:
带调制的标准信号源、电磁暗室,信号源要求能够按接收机的要求进行信号调制,输出功率可控且参数精确。

网友C:
把中功率计串入发射模块和天线之间测无线发射模块的发射功率
用示波器看频宽可知接收灵敏度
用场强仪可测夭线的覆盖范围

网友D:
高频信号产生器,示波器,毫伏表

网友E(2015-01-30):
有个矢量信号源就够了,比如安捷伦的4438C或者RS的SMJ100A,如果没有矢量信号源,只有标量信号源的话,自己外部做一个调制源也可以。因为你没有说是哪种调制模式,就比如拿FSK的调制模式来说吧。

1.如果是矢量信号源就比较好说,直接让仪器产生FSK信号,调制信号用随机码,比如PBRS9,模块上解调出来的数据在送回仪器,仪器内部可以自己对比。

2.如果仪器没有这项功能,就自己在PCB上做一个LED等,让信号源发0101信号就可以了,连续检测到多少个0101,灯闪烁一次,也可以简单的测试灵敏度。

网友E:
也可以把解调出来的0101信号用示波器观看,当发现信号源功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示波器上的0101信号界限变模糊的时候,应该就是接受灵敏度

网友F:
信号源(如安捷伦的N5182A)  串接  衰减器  后通过  馈线  连接到放在  屏蔽箱  内已经烧定了解码程序的待测试模块。
信号源输出调制信号,信号源不断减小输出功率直至测试模块的误码率在期望的误码率一致时模块的输入功率即灵敏度。
比如:灵敏度为-112dBm@9600bps,dev=±25kHz,误码率十万分之一,温度25℃,调制方式FSK,不带任何数据编码。按给定条件设置好测试环境及信号源后,调节信号源的功率并观察误码率约为十万分之一记录结果。
接收灵敏度:
P=-174(dBm/Hz)+BW(Hz)+NF(dB)+SNR(dB);
-174(dBm/Hz):每Hz的噪声功率,这项好似对应的温度是19℃,温度上升这个数值变大,接收灵敏度会恶化。
BW(Hz):接收机带宽,安上例中应设置为:BW=9.6+2*25KHz=59.6KHz,后面计算中用50KHz代替,在FSK在频偏设为2.4倍速率,这个对接收机解调有利,相关理论可查阅贝赛尔曲线。
NF(dB):整机噪声系数,主要由LNA和MIXER决定,做到3已经非常理想了。
SNR(dB):解调门槛的信噪比,是误码率的函数,当误码率为十万分之一时,做到7几乎是目前的极限;
在上例中最理想的接收灵敏度:P=-174dBm+47dB+3dB+7dB=-117dBm,
所以说灵敏度是附上测试条件,与天线无关,吹的时候别吹得比理论值还好。
现在silicon labs有新产品结合AFC和高精度的晶体做到了dev=±100Hz,即压缩了BW,把灵敏度做到很高。
另外,semtech的SX127X采用扩频调制方式(这个对小无线芯片来说有划时代的意义)最终解扩后也压缩了BW同样把灵敏度也做到很高。

网友G(2016-01-12):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把解调出来的0101信号用示波器观看,当发现信号源功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示波器上的0101信号界限变模 ...

想请教你关于用矢量信号源测接收机灵敏度问题,我的手机号15377604559(也可通过此手机号加qq、微信),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H:
可以使用频谱仪,场强仪。如果觉得频谱仪较贵,可用场强仪。

网友I(2016-06-24):
引用 网友H:
可以使用频谱仪,场强仪。如果觉得频谱仪较贵,可用场强仪。

怎样用频谱仪测量接收灵敏度?请教

网友J(2016-09-02):
有!我专门写过一篇**,发在21ic里的,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K(2017-10-23):
灵敏度的测试不需要严格的屏蔽室,当然能有屏蔽条件最好,用射频线缆,连接仪器与待测接收机,接收机此时是不连接天线的,也就是说仪器替代天线,作为接收机的信号输入。仪器可以用矢量信号发生器,如SMJ100,不考虑成本的话,用一台矢量信号发生器,考虑成本的话,用模拟基带+普通射频信号发生器的方式,详细的方案有安捷伦的一片**
详细讨论owlcjy@163.com

网友K(2018-01-04):
操作方法:1、通过同轴线缆连接待测设备至综测仪RF1端口
2、菜单选择灵敏度测试界面,设置信号频率、调制参数、数据源
3、先设置一个较强的功率值(例如:-50dbm)确保待测设备可以接收到数据并指示出来,逐步降低功率值,直到待测设备不能正确接收数据。
4、综测仪读出测试结果(最小能使待测设备正常接收的信号功率值)
注1:待测设备需要提前进行编程,当接收到有效数据后发出指示(可以是简单的指示灯闪烁,或是将误码率结果打印出来)
注2:以上描述为简化描述,详细请参考仪器使用手册
--综测仪背面有编程接口,支持产线自动化测试

网友L(2018-02-27):
高手很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