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极管电路分析

楼主(2012-08-13):
如图,q3射级的电压为什么是5V?Q2为什么导通?Q3为什么截止?Q3截止的话,不是相当于断开,断开了时候就可以把Q3当做不存在,那么Q2的射级不是悬空了,为什么还能导通?回路到底是怎么样的?
PS:之前在此处看到别人的电路,PNP射级和基级短接,为什么还能有开启和截止状态?
这是原图,我在分析此电路

网友A:
只能说你画的图和原图不符

原图Q2 Q3的B极电位要低于C极电位

网友B:
要是有个负载电阻就容易分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原图Q2 Q3的B极电位要低于C级电位,和射级无关?

网友C:
如图,q3射级的电压为什么是5V?Q2导通,Q3截止可以理解为Q3的e、c极电阻为100MR但不是绝对的开路,q3射级的电压 = V1 * Rq3ce / (R2 + Rq2ce + Rq3ce) = V1 / [R2/Rqce3 + 1] = V1 = 5V.

Q2为什么导通?Q2发射结正偏。

Q3为什么截止?Q3发射结反偏。

Q3截止的话,不是相当于断开,断开了时候就可以把Q3当做不存在,那么Q2的射级不是悬空了,为什么还能导通?Q3截止可以理解为Q3的e、c极电阻为100MR但不是绝对的开路,

回路到底是怎么样的?什么回路?不明白楼主意思。

楼主:
5# xmar 原来如此,因为我觉得Q3截止就断开了,所以没有回路给Q2走,所以不会导通。
另外你知道PNP射级和基级短接的原因吗?

楼主:
6# lonerwolf 有疑问,照你这么算,Q3CE电阻这么大,Q3的CE电压就很大,那么Q2不可能导通啊

网友: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D:
原图工作原理应该如下:
1.POOB为低电平,左边的Q2截至,其C极为高电平,进而导致右边的Q2导通,Q3截至,高电平传到至MOS管,MOS管截止。
2.POOB为高电平,左边的Q2导通,其C极为低电平,进而导致右边的Q2截止,此时Q3导通,将Q3的低电平拉至低电平,MOS管导通。

网友E:
Q3截至相当于很大电阻,确实分压很大,Q2的C端电压很高 近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