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RC

楼主(2012-08-13):
ALTIUM10 DRC检查出现Matched Net Lengths(Tolerance=25.4mm) (All)警告?修改设计规则Matched Net Lengths不能修改?

网友A:
如果是规则,应该是可以更改的啊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楼主:
这是差分布线时设置的,DRC检查时面向整个板子。规则也不能修改,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