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教一下怎么检AMS1117的好坏?

楼主(2012-08-13):
用AMS1117做5V转3.3V的电路,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检验这些芯片,应该检哪些参数?

网友A:
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焊好了测输出电压正确不,一般产品也犯不着测那么多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想问一下:
像5V转3.3的压差,需要考虑测电流么?

网友A:
你想问电流的什么问题?LDO里常见的关系电流的有3个问题

1.最小稳定负载电流
2.静态电流
3.因负载电流导致的发热和热设计相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应该是静态电流吧,他的意思是说输入4.25V≤VIN≤ 6.5V输出的典型值是5mA最大值是 10 mA么?

网友A:
不是,Iq是说在输入电压在这个范围内时,1117自己消耗的电流典型值是5mA,最大值是10mA,换句话说就是不带负载,从该芯片GND脚流入地的电流,下次提问请直接把图或者参数的名称放出来,不要让答帖者来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你太帅了!!!
我也是第一次上图,呵呵,非常感谢你的解答,谢谢!

网友B(2012-10-12):
最简单的方法是代换元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