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输出cam文件出问题,求大虾帮忙看看

楼主(2012-08-13):
其实电路不难、要我重新弄一个也没问题,只是第一次遇见这问题,希望能搞懂那里弄错了、具体就是PCB里面没有标注、输出cam 钻孔层里却出现了标注

网友A:
在出GERBER的时候有很多选项,注意选择

网友B:
怎么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应该是你在PCB中的标注被隐藏掉了或者是设置的颜色被其他的颜色挡住了!你再检查检查你的PCB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