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13):
near 指针 是16位,最大寻址16位,64K
far 指针 是32位,最大寻址20位,1M (模式:段+偏移量)
huge 指针 是32位,最大寻址20位,1M(模式:段+偏移量)
far 和 huge 的区别
far 指针可以寻址内存中的任一单元,但它所寻址的目标也不能超过64K字节。这是因为,远指针在增量或减量之类的  算术运算时,也只是偏移量部分参与运算,而段地址保持不变。
huge 指针 当增量或减量超过64K字节段边界时,巨指针会自动修正段基址的值。

网友B:
这种概念性问题,可以自己查资料的

网友C(2012-09-14):
是呀,概念性问题百度直接搜 全都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