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表排序问题

楼主(2012-08-13):
用结构定义如下
struct jg{
struct jg *next;
int no;
char name[10];
} ;
如何对1000个结构链表排序?

网友A:
方法一,
先定义一个临时结构
struct jg t_str;
用冒泡算法,对要交换的,通过t_str做内容交换。
缺点:效率低
优点:结构简单

网友A:
方法二,
结构用如下
struct jg{
  struct jg *next;
  struct stu *student;
}

struct stu{
  int no;
  char name[10];
}
用冒泡算法,对要交换位置的,直接交换 指针student.
缺点,需要2个结构完成一个单元
优点:效率高。

网友B:
定义一个指向这种结构体单元的指针数组 struct jg *p[1000];先将其初始化,让每一个指针指向结构体里面1000里面的每一个元素。让p[0]指向第一个单元,p[1]指向第二个单元.....p[999]指向最后一个单元。。。然后用冒泡法排序(假设从大到小),只是在交换时,仅让指针的指向交换,并不改变链表的结构与每个单元的内容。执行完的结果是:让p[0]这个指针指向最大的那个单元,p1[1]指向其次那个,依次类推。。。p[999]指向最小那个单元。。。这种方法优点:第一、少了将链表中赋值的过程,效率会高些。第二、不改变原链表中的单元内容与顺序。。。

网友C:
LS介绍的方法已经很多了,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