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学习记录波形

楼主(2012-08-13):
我现在要进行空调遥控器的红外学习,需要记录遥控器发出的波形并且存储在eeprom里面。
  采用存储高低电平时间的方法。
但是这样有2个问题:
        1、怎样测量高低电平的时间呢?
        2、怎样判别波形的开始与结束呢?

网友A:
根据你的探头,选择测量下降沿或上升沿的方式确定起始,根据足够长时间无波形确定结束

网友B:
LZ应该先从网上找一些关于红外编码的书看看,搞明白红外通信的时序是什么样子。
再根据波形制作电路,再解码。
先搞明白基本的,遇到实际的问题再来坛子里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