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 ADC的放大电路能用AD603吗?

楼主(2012-08-13):
如题,谢谢!

楼主:
输入的模拟信号在毫伏量级,估计要用几级放大?如果AD603不合适,请朋友们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A:
mV级,当然可以。具体可看AD603的输入信号要求。
在外面接一个高精密的电阻,即可实现相应倍数的放大。
计算公式在它的手册中已给出。

楼主:
这样的指标下用模拟开关MAX308做输入通道的选择,可以么?

网友A:
由于模拟开关具有导通内阻,而你的信号又比较小,建议放大后再经模拟开关送至AD。

楼主:
如果用继电器来选择多个输入的通道,继电器应该放在前置放大(AD8021)的前面还是后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