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08-13):
刚接触单片机,做了个LED灯闪烁的实验,用的是12M的晶振,当计数值是10000的时候它还闪,为什么我把计数值改成1000000的时候不闪了啊?

网友A:
不同的数据类型都有表示范围的

网友B:
计数值是有一定范围的,看你用的延时如果是unsigned int  的话最大值是65535

网友C:
整型常量可以是长整型、短整型、有符号型、无符号型。在Tubbo C 2.0里有符号整型常量的范围从-32768到32767,无符号整型的为0到65535;有符号长整型的范围为-2147483648到2147483647。无符号长整型的范围为0到4294967295。不能超过65535。

网友D:
你用定时器做的?

定时器的方式1,一次中断最多也就是计数65536个,
对12M晶振来说也就是65.5ms,

设置成1000000,如果你使用定时器,是没可能的...

网友E:
单片机不只有51一种吧
说不定人家用的是32位的,定时器也是32位的

网友F:
问题出在数据类型的取值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