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TGS3441T(PMOS)无法关断的问题

楼主(2012-08-13):
使用NTGS3441T的PMOS,S极接+5V,G极10K上拉到+5V,空载时漏极电压VD=0V,但带负载后漏极电压随负载增大而增大(最大达3V)的情况,有没有人遇到过???
因万用表内阻过大而管子有漏电流所以产生电压的说**确吗?
管子为增强型PMOS,Vgs为1V左右,会不会是水货PMOS?

网友A:
同样遇到过MOSFET关不断问题, 等高手解答.

楼主(2013-06-07):
后来发现是后端串电,并非管不断所致;
判断问题需要考虑全面,小心验证

网友B:
对于 MOSFET, GS 没有电压时, 如果正向还能过电流, 那只能是它坏了.
看来楼主遇到的不是管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