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能与运放不共地吗?

楼主(2012-08-13):
(无正文)

网友A:
当运放输入端为差分输入时,信号地可以不与运放共地

网友B:
虽然不共地,但可能需要有联系,差分放大器正负输入端需要对地接电阻吧,提供直流通路

网友C:
参考万用表原理即可

网友D:
需要建立共模关系.

网友E(2014-05-09):
引用 网友D:
需要建立共模关系.

请问什么叫建立共模关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