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布巴振荡器该怎么分析

楼主(2012-08-13):
电路如图,就是将输出信号进行180度相移(每个RC进行45度相移),然后反馈回输入端,建立振荡,但是奇怪的是仿真结果是不振荡,这个图和参数是TI的《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里的,他那儿说可以,但是我这儿就不行,不知为什么,求指导

网友A:
R2从100k改为10k,仿真U1D的14脚可以输出1.6kHz、Vpp=3.1V的正弦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我这个仿真成功了,振荡基本和计算值一致。现在我试了试,应该是反相放大增益不够的原因,虽然他说增益为4的时候满足AF=1,但是仿真表明至少要大5~6倍才能仿真成功,可能虽然运放进行级间的隔离,但是还是没有非常理想的效果吧。还有,我发现若要将振荡信号取出,貌似必须经过运放缓冲才行。直接接一个大隔直电容到负载,除非电容和负载都很大很大,电路才会振荡,当隔直电容和负载电阻比较小时,都不会起振了,是不是加的负载和隔直电容影响了最后一级的RC移相电路(原来是移相45度,现在可能移相不到四十五度,导致无法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我发现,放大倍数越大,他起振的时间越短